[转贴] 关于 insertpad 的一点问题,谢谢!

楼主(2010-03-22):
Core power supply
insertPad "VSS" "pv0i" "vss1left"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left" "VDD"
insertPad "VSS" "pv0i" "vss1right"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right" "VDD"
insertPad "VSS" "pv0i" "vss1top"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top" "VDD"
insertPad "VSS" "pv0i" "vss1bottom"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bottom" "VDD"
; IO power supply
insertPad "VSS" "pv0a" "vss2left"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left" "VD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right"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right" "VD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top"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top" "VD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bottom"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bottom" "VDD"

下面是做练习过程中的 .tdf 文件的一部分,分别是 插入core power pad 和 IO power pad,
如 io power pa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left" "VSS"
实例名为 vss2left; master name 为:pv0a;
前一个 VSS 为 VSS net,后一个VSS 为VSS pad,我的疑问是:像上面 insertPad "VSS" "pv0i" "vss1left" "VSS"
是通过 VSS pad 连接到VSS 上,此处的VSS 为global ground,那么 io power pa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left" "VSS"
也是通过VSS pad 连接到VSS net 上,可是VSS net 是core 的电源啊,此处该怎么理解呢?是必须得这么设置呢,还是怎么设置都没有关系呢?
实在是不理解,请给与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你去看看pv0a和pvda的spice网表,看看它们的端口具体是什么,就修改成什么.基本上没有把IO和core的power和ground连到一起用的.像smic的做法是core的叫VDD&VSS,IO的叫DVDD&DVSS

楼主:
IO的是DVDD&DVSS
再请问一下:
; IO power supply要写成如下形式
insertPad "DVSS" "pv0a" "vss2left" "DVSS"
insertPad "DVDD" "pvda" "vdd2left" "DVDD"
还是写成:
insertPad "VSS" "pv0a" "vss2left" "D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left" "DVDD"

网友(2010-09-18):
make sure you have run "aprPGconnect" type of command after insertpad so that the new cells/pads's power/ground can be recogn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