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的两管之间的电压

楼主(2010-03-22):
在RAZAVI的书中图一中的两管之间的X点的初始电压是Vb-VT2.请问这应该怎么理解?初始时下面的管子截止。X点电压是否一直随Vb变化以保证上面的管子一直临界导通?

网友:
这里假设VGS < Vth , 管子就会截至。 如果Vin稍微 > Vth ,  就有很小的电流流过M2 , X点的电压就会等于
Vb -Vth , 这样画的意思是让曲线是平滑的。

网友:
when Vin=0 , M1 OFF that node X be charge to Vb-VT2 to induce M2 off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假设VIN<VTH粗略认定管子不导通,这时候VOUT和VX恒定,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管子进入饱和区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VOUT下降斜率变陡,这是因为gm增大的原因。随着输入继续增大,这时候管子进入线性,gm降低知道为0,所以有以上图形。

网友:
when Vin=0, M1 is off, Vx is charged to the vx-Vth, then M1 is on the edge of the switch off.
when Vin increase to vth, the M1 is on, then Vx is dropped with the increase of Vin.

网友:
可以从曲线的结果上反推:如果开始的Vx<Vb-Vth,那么M2会开始导通开始有小的电流,但是这时候M1是截止的,这与电流的连续性矛盾;如果开始VX>Vb-Vth,那么VX的电压就应该为0了,所以它只能等于了。mickey1999 说的好~

网友:
这个怎么问啊

网友(2012-12-05):
5楼和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