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看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0-03-23):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如果模拟电路和数字逻辑电路布局不当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可能会严重干扰模拟电路,如果有大电流也可能改变数字电路的状态

楼主:
数字逻辑模块频率太高会造成芯片局部温度升高吗?

网友:
power = fxCxV(sqr)  to transfer as temperature  :  f is frequency

网友:
同一个数字芯片,工作频率越高发热量就大,跟布局没关系
温度高低是跟散热有关,但布局也影响散热

网友:
数字部分也会干扰到模拟的信号,在模拟中很难处理

网友:
就是会影响到你想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
有再具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