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苦恼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仿真的时候算法是准确的,可是综合后放到FPGA上面时算法就不准确了,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可能有些代码综合后漏掉了,综合时应该有warning之类的提示。

网友:
这种情况见多了。

网友:
这是太常见的问题了,个人感觉原因大部分是因为:仿真的输入激励时序和硬件实际上的输入时序有差别,注意模块之间的输入输出接口时序,在仿真的时候把激励写得尽可能和实际一致。调试时,可以用chipscope或者signalType(?),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如过和外界有接口的话,还会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assign some important  signal to FPGA output to debug

网友:
如果你是在做了后仿以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有可能的就是你的bench有问题。还可能就是时钟信号的质量。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再有高速系统会涉及到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俺还见过上板OK,仿真不OK的呢~~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见,我觉得应该看看做FPGA的WARNING,看有没有什么信号have no driver,再不行的话就做网表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