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Z-USB FX2LP系列芯片CY7C68013A

楼主(2010-03-23):
请问各位,谁比较了解EZ-USB FX2LP系列芯片CY7C68013A,
该芯片引脚有三种数量类型,即56个引脚的,100引脚的和128引脚的,
我用的接口模式为GPIF主控式的,在此接口模式下,只有56引脚的没有地址线,其它两种引脚都有9位的地址线,有我想问的是在GPIF模式下,有没有地址线对传输速率或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
还请对此有了解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我用的是SL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在SLAVE模式下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2010-07-27):
我现在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