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问题

楼主(2010-03-23):
初学calibre,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望指导下,谢谢!下面是我的一个report的一部分
o Statistics:
   8 source properties were missing.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CE5000_analog2
SOURCE CELL NAME:         analog_sch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472       235    *
Instances:        416       291    *    MN (4 pins)
                   432       303    *    MP (4 pins)
                    20         3    *    Q (3 pins)
                    93        11    *    C (2 pins)
                   366        42    *    R (2 pins)
                ------    ------
Total Inst:      1327       65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160       160
Instances:         59        59         MN (4 pins)
                    48        48         MP (4 pins)
                     3         3         Q (3 pins)
                    10        10         C (2 pins)
                    32        32         R (2 pins)
                    45        45         INV (2 pins)
                     5         5         NAND2 (3 pins)
                     1         1         NAND3 (4 pins)
                     5         5         NOR2 (3 pins)
                     1         1         AOI_2_1 (4 pins)
                    11        11         SDW2 (3 pins)
                     1         1         SDW3 (4 pins)
                     9         9         SMN2 (4 pins)
                    33        33         SMP2 (4 pins)
                ------    ------
Total Inst:       263       26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n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C730(314.660,553.440)  C(CN)                              ** no similar instance **
         pos: GND                                                  ** GND **
         neg: VDD                                                  ** VDD **
       R612(400.200,435.210)  R(RH)                              XI0/RR443  R(RP)
         pos: 82                                                   pos: XI0/net997
         neg: VDD                                                   neg: VDD

R590(325.910,217.320)  R(RH)                              XI0/RR494  R(RP)
         pos: VDD                                                  pos: VDD
         neg: 78                                                   neg: XI0/P645_G
       R550(322.920,309.710)  R(RH)                              XI0/RR491  R(RP)
         pos: 80                                                   neg: XI0/DATAout
         neg: VDD                                                  pos: VDD
       R377(332.920,164.650)  R(RO)                              XI0/RR537  R(RP)
         pos: VDD                                                  neg: VDD
         neg: 79                                                   pos: XI0/R537_PLUS

  --- 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cell ports)                                              (cell ports)
         vdd: VDD                                                  vdd: VDD
         GND: GND                                                  GND: GND
         AVDD: AVDD                                                AVDD: AVDD
         OUT: OUT                                                  OUT: OUT
         RST: RST                                                  RST: RST
         EP: EP                                                    EP: EP
         CLK_OUT2: CLK_OUT2                                        CLK_OUT2: CLK_OUT2
         CLK_OUT1: CLK_OUT1                                        CLK_OUT1: CLK_OUT1
       (NAND3)                                                   (NAND3)
         output: 68                                                output: XI0/net524
         input: CLK_OUT2                                           input: CLK_OUT2
         input: 71                                                 input: XI0/DataClk
         input: VDD                                                input: VDD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ne  SOURCE NAME
**************************************************************************************************************
  3    R276(123.130,46.030)  R(RO)                               XI0/RR361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4    R303(212.440,323.640)  R(RO)                              XI0/RR413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    R330(185.550,424.390)  R(RO)                              XI0/RR386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6    R331(185.550,427.270)  R(RO)                              XI0/RR388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7    R353(332.920,92.650)  R(RO)                               XI0/RR550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8    R360(332.920,113.650)  R(RO)                              XI0/RR542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
  9    R369(332.920,140.650)  R(RO)                              XI0/RR539  R(RP)
         bad component subtype
我拿LOGLVS做的是没问题,到calibre就出现很多问题,请教下各位大大们?谢谢!

网友:
问题就在于电阻的类型不匹配,版图上提取出来的是RH和RO,但网表中对应的却是RP.仔细看看dracula和calibre的rule file ,dracula应该没有检查电阻类型,而calibre检查了.在calibre 的rule file中有定义器件类型的.确认好版图中电阻类型和网表中电阻类型.另外,怎么没有比较尺寸呢?

楼主:
谢谢!这个report不全,以前用别的做LVS,都没太注意类型匹配。thinks!!

网友:
电阻类型问题,可以修改CDL文件里的电阻名,对应地改成RO

楼主:
嗯 这个改好了 谢谢!

网友(2017-05-30):
IS the GDS and pg.v file is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