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modelsim中设置以使其每次都能自己搜索指定的库

楼主(2010-03-23):
我在modelsim的library里已经创建了altera库,并且创建成功,但是在仿真的时候,每次还得在simulate菜单下的startsimulation里把这个库加search目录里,才能成功将altera库文件加载上去,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通过设置,让modelsim每次都自己搜索指定的库。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不能设定,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Modelsim有相关库设置,你找找。另外,你也可以在自己的仿真工程下拷贝一个Modelsim.ini,然后修改以下

网友:
我是直接使用modelsim,没有在quartus 或者 ISE 中调用。

这样的话速度会快10倍以上(有些资料上说的),其实也挺简单的,你不妨试一试这样。

网友:
使用vmap libname libpath就可以,具体命令请参考手册或vmap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