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具有多通道模数器的PC104数据采集卡设计

楼主(2010-03-23):
网上的资料大多是用CPLD和MAX系列转换器组成。小弟不知能否用单片机代替CPLD,如果可以的话用哪种单片机好,不行的话原因是什么?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单片机的速度能跟上吗

楼主:
接口卡的要求是具有4路16位A/D转换器,转换速率不小于100KHz/S,具有16路I/O口
不知道速度能跟上否??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