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ompiler and prime power

楼主(2010-03-23):
最近在研究低功耗的时候需要用到功耗分析工具。synopsys的有power compiler and prime power,不知道这两种工具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就是,除了synopsys的功耗分析工具外,还是什么别的公司的工具能够完成同样功能的工具啊??

网友(2011-04-05):
1. primerail(synospys)
2. EPS or ANLS(cadence)
3. Redhawk(apache)

网友:
power compiler主要用于综合的时候插入clock gating cell ,他是dc(design compiler)的一个组件,
用在综合里面,
primepower是功耗分析工具,可用于RTL/gate level分析功耗,
synopsys后来推出了PT-PX , primepower好像都不怎么用了,
真正做IR-Drop、EM分析的是 PrimeRail, 他实际上是AstroRail的升级版,

cadence主要是EPS (encounter power system) ,也就是以前的voltage storm/Simplex 升级版,
包括各种功耗分析

magma叫BlastRail,   Talus之后不知道叫啥了,

网友:
现在应该是都用PTS了。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A:

    受益。

网友(2011-12-06):
primepower 过时了吧,

现在synopsis 主推 pt-px 和primerail,

power compier 集成在 design complier里面,就是做ICG 等power opt的

网友(2013-03-22):
有没有PrimeRail的lab啊?

网友(2013-11-20):
有没有人能给讲讲PowerRail怎么使用啊?

网友(2015-03-30):
解释的听明白的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2015-12-31):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看了你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复,请问PT-PX可以做动态功耗分析吗?谢谢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做功耗分析的,加spef文件(.spef),加约束文件(.sdc),再加仿真得到的波形文件(VCD格式),就可以做动态功耗分析

网友:
很好,受教了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动态的功耗曲线,但是我现在想把每一时刻的power value保存下来,对这些数据做一定的处理,可是我在PTPX并没有找到相应的命令,你知道有这样的命令吗?谢谢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C:

   亲,可否提供一下进行动态功耗仿真的详细操作步骤呢,本人新手,刚开始学习,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可否提供一下进行动态功耗仿真的详细操作步骤呢,本人新手,刚开始学习,谢谢了。。。。

网友:
功耗分析需要把前后端联系起来看 ?

网友(2019-03-04):
楼层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