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问个关于altera sopc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我设置完了systemcontents ,后面没有像书上说的一样有nios2 more cpu settings,直接就是system generation,直接生成的话有回报错,但是在system里面搭建系统的时候又没有出现错误,不能生成系统
请问有经验的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麻烦贴下图啊,这么干讲怎么能知道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2010-04-27):
中断设置了没呢? 复位地址设置了没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uartus高级一点的版本在设置cpu的时候就已设置好了nios2 more cpu settings   后面要生成系统的时候在选一下他的存储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11):
有报错图没?

网友(2011-04-27):
我还报了什么狗屁警告,可是教程上根本没说有警告的问题‘

网友:
挺高深的啊,不会想自学吧!买块板子老板都会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10.1的版本的sopc builder还会报cpu的一些警告,不过如果按照教程执行时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我觉得你最好是重新按照成来一遍,cpu的设计总体来说就是一个reset memory和一个异常情况下的memory地址,然后选一下是economic还是fast型cpu。应该是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看教程很难懂这到底是在干嘛,建议可以去altera的网站上找点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