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onchip_memory容量

楼主(2010-03-23):
想在onchip_memory内运行程序,但sopc里面只能设置4k byte容量,我使用的是EP3C25,总的ram 达100多k,如何把这100多k的容量转成 onchip_memory。我在sopc里面把容量改大会报错,不知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SOPC里面的内存是提供给你的内核的指令和数据用的,不知道能不能把芯片里面的memory当作一个avalon器件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