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

楼主(2010-03-23):
最近刚刚接触PLL。这个VCO怎么振荡不起来呢?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增益太小?还是电流源偏置的问题?调了半天都没有振荡起来……

楼主:
在顺便问下那个压控电阻的工作原理~~在下先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没有加起震信号吧
需要加一个电容初始条件或者冲击电流或者电源阶跃来模拟噪声,使之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加阶跃电压的方法。上升沿是1ns,但是就是震荡不起来……

网友:
可能是偏置电流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这个结构对电源抑制的太厉害了抑制不能使用电源电压阶跃这种方法了。
还有第一张图中的运放有什么优点啊,我怎么觉得它不如常见的cascade。我是在一份文献中看到的这个结构
疑惑还是蛮多的

楼主:
我在输出端加了个阶跃电流,可以震荡起来。还有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瞬态仿真时,仿真时间不能设的太短,太短也不振荡。

很不解!

楼主:
我顶一下,大家看看那个压控电阻怎么工作的

网友:
哥,,,,,,你计算过核心电路的增益了吗,我怎么调,最多0.85m,连一都不到。。。(nmos10/2,pmos30/2,电流6u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核心电路有什么优点,所以我用的是普通的差分运放。我个人认为上面电路的增益应该是很小。

网友:
Star-up OSC Total gain>0db
so as LIUGUOJI said he can star-up OSC, his gain >0dB

All the cascode circuit has better PSRR.....
that u may want most in real world IC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but the gain of this circuit seems very 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