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模块问题

楼主(2010-03-23):
请问顶层模块的简单逻辑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当初模块划分时有意这样划分的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顶层模块应该尽量避免胶合逻辑

网友:
应该尽量避免,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网友:
不管你怎么划分。每个设计最终都被综合成硬件结构。也就只存在一个问题。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