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时钟分配在综合以及布线中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0-03-24):
大家好,我设计了一个多级多速率的系统。在我的设计当中,整个系统是有一个主时钟clk,它直接引入到了stage1到stage4。第一级是工作在clk的时钟频率下的,第二级工作在降采样8的频率下,第三第四级的工作频率相应的也各自降低了两倍。第二级的工作频率是在第一级里面加入一个模8计数器,每计数8给予第二级一个clk_enable_stage2信号。相应的第二级中的reg用下面的方式处理。最后两级的工作频率也都是分别从前面两级模2计数给予一个时钟使能而得。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时钟处理有没有问题呢?比如在后面的综合以及布线,时钟树综合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仿真的时候还没有遇到问题。还有就是第一级二级之间工作频率差了8倍,算是跨时钟域吧,这样需要加入FIFO不呢

这是一个系统框图

这是一个系统框图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begin
        count <= 1;
      end
      else begin
                if (clk_enable_stage2 == 1'b1) begin.....

网友:
我想高速到低速应该要加fifo吧

网友:
四个stage之间的时钟之间可以完全确定前后沿关系,应该不算是跨时钟域吧?只要按照使能信号控制好数据读写的时序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具体一些

网友:
不太理解。4个stage都由主时钟驱动?还是依次由分频的时钟驱动?那个时钟使能是什么意思,数据使能的作用?

网友:
这不都是同一个时钟吗。。

网友:
都是在一个时钟沿下工作,不需要fifo,只是加约束时要考虑增加例外约束,避免浪费布线资源

楼主:
你好,我也觉得这是在一个时钟下面工作的。那如果要在DC里面加约束,都可以考虑哪些变量呢?

楼主:
不太理解。4个stage都由主时钟驱动?还是依次由分频的时钟驱动?那个时钟使能是什么意思,数据使能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4个stage都是一个时钟驱动的,就好像后级的reg都是用的always来做触发,不过里面还多了一个clock_enable的信号,这个信号在前一级中产生,不应该算是一个分频时钟,它只有一个时钟的脉冲而已。只有到了时钟使能为高电平的时候后级reg才动,平时都是不动的而已。

网友:
我需要钱。。。。。

楼主:
你都这么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