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CPLD控制flash的读写?

楼主(2010-03-24):
最近看flash的datasheet,不明白他的program和write命令有何区别。用过的大侠能否给说一下。

多谢多谢!

网友:
Program Suspend/Program Resume Command Sequence
The Program Suspend command allows the system to interrupt a programming operation or a Write to Buffer
programming operation so that data can be read from any non-suspended sector. When the Program
Suspend command is written during a programming process, the device halts the program operation within
15 μs maximum (5μs typical) and updates the status bits. Addresses are not required when writing the
Program Suspend 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