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行乘法器

楼主(2010-03-24):
谁帮我看下面的串行乘法器有什么错误,我自己仿真时总没有结果
module serial8mult(clk, x, y, p);//8位串行乘法器
    input clk;
    input [7:0] x;
    input [7:0] y;
    output [15:0] p;//结果输出
  reg[15:0]p;
  parameter s0=0,s1=1,s2=2;
  reg[2:0]cnt;//位数计数器
  reg[1:0]state;//状态计数器
  reg[15:0]p1,t;
  reg[7:0]y_reg;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begin
  case(state)
  s0:begin
  y_reg<=y;
  state<=s1;
  cnt<=0;
  p1<=0;
  t<={{8{x[7]}},x};
  end
  s1:begin
  if(cnt==7)
  state<=s2;
  else begin
  if(y_reg[0]==1)
  p1<=p1+t;
  y_reg<=y_reg>>1;
  t<=t<<1;
  cnt<=cnt+1;
  state<=s1;
  end
  end
  s2:begin
  p<=p1;
  state<=s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用什么仿真?modelsim的话要加复位。否则state是高阻。

楼主:
ISE的,x,y值都有,就是没有p

网友(2010-04-26):
你不给个波形图都看不出你的信号输入对不对

网友:
可否提供 testbench?

楼主: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rst = 0;
                x = 0;
                y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reset=1;
                rst=1;
                repeat (times)
                begin
                x=10+{$random}%50;y=13+{$random}%50;
                $display("x=%d,y=%d",x,y);
                end
                end
A,B都有,就是结果是未知数,16‘hxxxx

网友:
首先你的代码风格不好,然后最好带点波形好看些。

网友:
從RTL上面來看,因為state這個訊號在電路初始化時,是沒有初始值的.....導致你的電路動作不正確
你可以藉由波形的觀測,判斷我的觀點是否正確

网友(2010-07-11):
不晓得,会这么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