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做过MAC的前辈

楼主(2010-03-24):
MAC层在发送帧的时候,PAD和extension 字段分别发送什么内容?MAC层在发送上层传来的数据时要不要先把数据存起来,还是边接收边发送?在半双工模式下,发送后退重传时,怎样实现重传机制? 还有从上层来的数据包有没有地址字段和长度类型字段,这两个字段需要MAC层进行添加吗? 接收模块接收到一帧,并且发往上层的FIFO,但如果检测到该帧有错误时怎么样从FIFO中擦除?(还是等检测完毕后再发往FIFO,如果是这样怎样实现?)  好多资料上边说的都很模糊,希望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MAC层在发送帧的时候,PAD和extension 字段分别发送什么内容?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前导码“555d”

MAC层在发送上层传来的数据时要不要先把数据存起来,还是边接收边发送?
先存起来再发,MAC头中应该有个长度字段

在半双工模式下,发送后退重传时,怎样实现重传机制?
重传应该由软件或上层保证,不适合在MAC层实现。

还有从上层来的数据包有没有地址字段和长度类型字段,这两个字段需要MAC层进行添加吗?
需要。MAC层貌似还有个CRC校验字段

接收模块接收到一帧,并且发往上层的FIFO,但如果检测到该帧有错误时怎么样从FIFO中擦除?(还是等检测完毕后再发往FIFO,如果是这样怎样实现?)
在发送时打上一个错包标记。由后面的模块来识别。也可以自己写FIFO,将FIFO指针回退。

希望能有点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 有关以太网Burst传输模式您能不能在给讲解一下,比如发送端如何进行Burst发送,接收端如何进行Burst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