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版图的小空白处怎么处理?

楼主(2010-03-24):
(新手请教最近在画模拟版图,drc、lvs已过,且优化,然后模块之间还有一些 10u 左右宽的通道但是不长的空挡,应该怎么处理呢?
  1、打满sub?
  2、继续把模块压紧?(现在做成的方形,压的话肯定是会变形的)
  3、留着?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处理的经验啊,怎么让组长和领导满意呢

网友:
我觉得1或者3,2的话费时费心

网友:
我会选择1

网友:
当然sub了,这样看起来好看。

楼主:
今天遇到两个 50x1.4 x200 的管子匹配,只能用 metal 1 和 2 ,但是要求 matel 不能跨gate
这样就要把两排拉开走排线 ,增高不少啊!
     有没有什么神奇的画法?

网友(2010-04-27):
当然是1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