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连续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若要连续读写eeprom16次该如何改?
一次读写的代码如下:

module iic_top27(clk,rst_n,sw1,sw2,scl,sda,led_d2,led_d3,led_d4,led_d5);
input clk; // 50M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有效
input sw1,sw2;   //sw1为写,sw2为读
output scl; // 24C02的时钟端口
inout sda; // 24C02的数据端口
output led_d2,led_d3,led_d4,led_d5; //四个LED灯
//--------------------------------------------
  //按键检测
reg sw1_r,sw2_r; //每20ms检测一次键值
reg[19:0] cnt_20ms;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0ms <= 20'd0;
else cnt_20ms <= cnt_20ms+1'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w1_r <= 1'b1;
  sw2_r <= 1'b1;
  end
else if(cnt_20ms == 20'h0000f) begin
  sw1_r <= sw1;
  sw2_r <= sw2;
  end
//---------------------------------------------
  //分频部分
reg[2:0] cnt; //cnt=0:scl上升沿,cnt=1:scl高电平中间,cnt=2:scl下降沿,cnt=3:scl低电平中间
reg[12:0] cnt_delay; //5000循环计数
reg scl_r; //时钟脉冲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delay <= 13'd0;
else if(cnt_delay==13'd5000) cnt_delay <= 13'd0; //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else cnt_delay <= cnt_delay+1'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2'd0;
else begin
  case (cnt_delay)
   13'd1249: cnt <= 3'd1;
   13'd2499: cnt <= 3'd2;
   13'd3749: cnt <= 3'd3;
   13'd4999: cnt <= 3'd0;
   default: cnt <= 3'd5;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cnt or rst_n) begin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cl_r <= 1'b0;
else if(cnt==3'd0) scl_r <= 1'b1;
   else if(cnt==3'd2) scl_r <= 1'b0;
else scl_r <= scl_r;
end
assign scl = scl_r ? 1'b1:1'b0; //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
  //需要写入24C02的地址和数据
reg[7:0] device_add; //最低bit:1--读,0--写
parameter device_read = 8'b1010_0001;
parameter device_write = 8'b1010_0000;
reg[7:0] byte_add; // 写入地址
reg[7:0] byte_data1; //写入的数据
reg[7:0] byte_data2; //读出的数据
//---------------------------------------------
  //读、写时序
parameter IDLE  = 12'b000000000001;
parameter START1  = 12'b000000000010;
parameter ADD1  = 12'b000000000100;
parameter ACK1  = 12'b000000001000;
parameter ADD2  = 12'b000000010000;
parameter ACK2  = 12'b000000100000;
parameter START2  = 12'b000001000000;
parameter ADD3  = 12'b000010000000;
parameter ACK3  = 12'b000100000000;
parameter DATA  = 12'b001000000000;
parameter ACK4  = 12'b010000000000;
parameter STOP  = 12'b100000000000;
reg[11: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reg sda_r,sda_link; //输出数据寄存器
reg[3:0] num;
reg ack_bit; //响应位寄存器
always @ (next_state or rst_n)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rst_n or current_state or sw1_r or sw2_r or cnt
if(!rst_n) begin
   next_state <= IDLE;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num <= 4'd0;
   byte_data2 <= 8'b0000_0000;    //读出的数据
   ack_bit <= 1'b1;
   byte_add <= 8'b0000_0001; // 0地址
   byte_data1 <= 8'b0001_1101; //写入的数据,低四位1001
   device_add <= 8'b0000_0000;
  end
else
  case (current_state)
   IDLE: begin
     sda_link <= 1'b0;
     if((!sw1_r || !sw2_r) && cnt==3'd1)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write;
      next_state <= START1;
      sda_link <= 1'b1;
      sda_r <= 1'b1;
      end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START1: begin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0;
      next_state <= ADD1;
      num <= 4'd0;
      end
     else next_state <= START1;
    end
   ADD1: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1;
      if(cnt==3'd3) begin
       num <= num+1'b1;
       sda_r <= devic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1;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1;
    end
   ACK1: begin
     if(cnt==3'd2) begin
      next_state <= ADD2;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1;
    end
   ADD2: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2;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
       sda_r <= byt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byte_add <= {byte_add[6:0],byt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byte_add <= {byte_add[6:0],byt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2;
      if(!sw1_r) device_add <= device_write;
      else if(!sw2_r) device_add <= device_read;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2;
    end
   ACK2: begin
     if(cnt==3'd2) begin
      case (device_add[0])
       1'b1: next_state <= START2; //读操作
       1'b0: next_state <= DATA;  //写操作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2;
    end
   START2: begin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1;
      end
     else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0;
      next_state <= ADD3;
      end
    end
   ADD3: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3;
      if(cnt==3'd3) begin
       num <= num+1'b1;
       sda_r <= devic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_r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3;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3;
    end
   ACK3: begin
     if(cnt==3'd3) begin
      next_state <= DATA;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3;
    end
   DATA: begin
      if(!sw2_r) begin  //读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DATA;
        if(cnt==3'd1) begin
         num <= num+1'b1;
         byte_data2[7] <= sda;
         end
        else if(cnt==3'd2) begin
         byte_data2 <= {byte_data2[6:0],byte_data2[7]};
          end
        end
       else if((cnt==3'd3) && (num==4'd8)) begin
        byte_data2 <= {byte_data2[6:0],byte_data2[7]};
        num <= 4'd0;
        next_state <= ACK4;
        end
       else next_state <= DATA;
      end
     else begin //写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DATA;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
         sda_r <= byte_data1[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byte_data1 <= {byte_data1[6:0],byte_data1[7]};
         end
         end
       else if((cnt==3'd3) && (num==4'd8)) begin
        byte_data1 <= {byte_data1[6:0],byte_data1[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4;
        end
       else next_state <= DATA;
      end
    end
   ACK4: begin
     if(cnt==3'd3) begin
      sda_r <= 1'b0;
      sda_link <= 1'b1;
      next_state <= STOP;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4;
    end
   STOP: begin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1;
      end
     else if((cnt==3'd3) && sda_link) sda_link <= 1'b0;
     if(cnt_20ms==20'hffff0) next_state <= IDLE;
     else next_state <= STOP;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assign sda = sda_link ? sda_r:1'bz;
assign {led_d2,led_d3,led_d4,led_d5} = byte_data2[3:0];
//---------------------------------------------
  //任务
/*
task write_add1 //写地址1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device_write[7];
  4'd1: sda_r <= device_write[6];
  4'd2: sda_r <= device_write[5];
  4'd3: sda_r <= device_write[4];
  4'd4: sda_r <= device_write[3];
  4'd5: sda_r <= device_write[2];
  4'd6: sda_r <= device_write[1];
  4'd7: sda_r <= device_write[0];
  default: ;
  endcase
endtask
task write_add2 begin //写地址2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byte_add[7];
  4'd1: sda_r <= byte_add[6];
  4'd2: sda_r <= byte_add[5];
  4'd3: sda_r <= byte_add[4];
  4'd4: sda_r <= byte_add[3];
  4'd5: sda_r <= byte_add[2];
  4'd6: sda_r <= byte_add[1];
  4'd7: sda_r <= byte_add[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write_add3 begin //写地址3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device_read[7];
  4'd1: sda_r <= device_read[6];
  4'd2: sda_r <= device_read[5];
  4'd3: sda_r <= device_read[4];
  4'd4: sda_r <= device_read[3];
  4'd5: sda_r <= device_read[2];
  4'd6: sda_r <= device_read[1];
  4'd7: sda_r <= device_read[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write_data begin //写数据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byte_data1[7];
  4'd1: sda_r <= byte_data1[6];
  4'd2: sda_r <= byte_data1[5];
  4'd3: sda_r <= byte_data1[4];
  4'd4: sda_r <= byte_data1[3];
  4'd5: sda_r <= byte_data1[2];
  4'd6: sda_r <= byte_data1[1];
  4'd7: sda_r <= byte_data1[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read_data begin //写数据任务
case (num)
  4'd0: byte_data2[7] <= sda;
  4'd1: byte_data2[6] <= sda;
  4'd2: byte_data2[5] <= sda;
  4'd3: byte_data2[4] <= sda;
  4'd4: byte_data2[3] <= sda;
  4'd5: byte_data2[2] <= sda;
  4'd6: byte_data2[1] <= sda;
  4'd7: byte_data2[0] <= sda;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endmodule

==============================================
尝试改写的代码如下:
大致思路就是从ADD2开始循环读写16次

module iic(clk,rst_n,sw1,sw2,scl,sda);
input clk; // 50M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有效
input sw1,sw2;   //sw1为写,sw2为读
output scl;
inout sda;

//--------------------------------------------
  //按键检测
reg sw1_r,sw2_r; //每20ms检测一次键值
reg[19:0] cnt_20ms;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0ms <= 20'd0;
else cnt_20ms <= cnt_20ms+1'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w1_r <= 1'b1;
  sw2_r <= 1'b1;
  end
else if(cnt_20ms == 20'h0000f) begin
  sw1_r <= sw1;
  sw2_r <= sw2;
  end
//---------------------------------------------
  //分频部分
reg[2:0] cnt; //cnt=0:scl上升沿,cnt=1:scl高电平中间,cnt=2:scl下降沿,cnt=3:scl低电平中间
reg[12:0] cnt_delay; //5000循环计数
reg scl_r; //时钟脉冲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delay <= 13'd0;
else if(cnt_delay==13'd5000) cnt_delay <= 13'd0; //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else cnt_delay <= cnt_delay+1'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2'd0;
else begin
  case (cnt_delay)
   13'd1249: cnt <= 3'd1;
   13'd2499: cnt <= 3'd2;
   13'd3749: cnt <= 3'd3;
   13'd4999: cnt <= 3'd0;
   default: cnt <= 3'd5;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cnt or rst_n) begin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cl_r <= 1'b0;
else if(cnt==3'd0) scl_r <= 1'b1;
   else if(cnt==3'd2) scl_r <= 1'b0;
else scl_r <= scl_r;
end
assign scl = scl_r ? 1'b1:1'b0; //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
  //需要写入24C的地址和数据
reg[7:0] device_add; //最低bit:1--读,0--写
parameter device_read = 8'ha1;
parameter device_write = 8'ha0;
reg[7:0] byte_add; // 写入地址
reg[7:0] byte_data1; //写入的数据
reg[7:0] byte_data2; //读出的数据
integer M=0;//M为写地址计数
integer N=0;//N为读地址计数
integer MEMLEN=15;

//---------------------------------------------
  //读、写时序
parameter IDLE  = 12'b000000000001;
parameter START1  = 12'b000000000010;
parameter ADD1  = 12'b000000000100;
parameter ACK1  = 12'b000000001000;
parameter ADD2  = 12'b000000010000;
parameter ACK2  = 12'b000000100000;
parameter START2  = 12'b000001000000;
parameter ADD3  = 12'b000010000000;
parameter ACK3  = 12'b000100000000;
parameter DATA  = 12'b001000000000;
parameter ACK4  = 12'b010000000000;
parameter STOP  = 12'b100000000000;
reg[11: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reg sda_r,sda_link; //输出数据寄存器
reg[3:0] num;  //读字节
reg ack_bit; //响应位寄存器
always @ (next_state or rst_n)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rst_n or current_state or sw1_r or sw2_r or cnt
if(!rst_n) begin
   next_state <= IDLE;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num <= 4'd0;
   byte_data2 <= 8'b0000_0000;    //读出的数据
   ack_bit <= 1'b1;
   byte_add <= 8'b0000_0001; // 0地址
   byte_data1 <= 8'b0001_1101; //写入的数据
   device_add <= 8'b0000_0000;
  end
else
  case (current_state)
   IDLE: begin
     sda_link <= 1'b0;
     if((!sw1_r || !sw2_r) && cnt==3'd1)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write;
      next_state <= START1;
      sda_link <= 1'b1;
      sda_r <= 1'b1;
      end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START1: begin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0;
      next_state <= ADD1;
      num <= 4'd0;
      end
     else next_state <= START1;
    end
   ADD1: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1;
      if(cnt==3'd3) begin
       num <= num+1'b1;
       sda_r <= devic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1;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1;
    end
   ACK1: begin
     if(cnt==3'd2) begin
      next_state <= ADD2;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1;
    end
   ADD2: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2;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
       sda_r <= byt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byte_add <= {byte_add[6:0],byt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byte_add <= {byte_add[6:0],byt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2;
      if(!sw1_r) device_add <= device_write;
      else if(!sw2_r) device_add <= device_read;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2;
    end
   ACK2: begin
     if(cnt==3'd2) begin
      case (device_add[0])
       1'b1: next_state <= START2; //读操作
       1'b0: next_state <= DATA;  //写操作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2;
    end
   START2: begin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1;
      end
     else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0;
      next_state <= ADD3;
      end
    end
   ADD3: begin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ADD3;
      if(cnt==3'd3) begin
       num <= num+1'b1;
       sda_r <= device_add[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end
       end
     else if((num==4'd8) && (cnt==3'd3)) begin
      device_add <= {device_add[6:0],device_add[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_r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3;
      end
     else next_state <= ADD3;
    end
   ACK3: begin
     if(cnt==3'd3) begin
      next_state <= DATA;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3;
    end
   DATA: begin
      if(!sw2_r) begin  //读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DATA;
        if(cnt==3'd1) begin
         num <= num+1'b1;
         byte_data2[7] <= sda;
         end
        else if(cnt==3'd2) begin
         byte_data2 <= {byte_data2[6:0],byte_data2[7]};
          end
        end
       else if((cnt==3'd3) && (num==4'd8)) begin
        byte_data2 <= {byte_data2[6:0],byte_data2[7]};
        num <= 4'd0;
        next_state <= ACK4;
        end
       else next_state <= DATA;
      end
     else begin //写
       if(num<=4'd7) begin
        next_state <= DATA;
        if(cnt==3'd3) begin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
         sda_r <= byte_data1[7];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byte_data1 <= {byte_data1[6:0],byte_data1[7]};
         end
         end
       else if((cnt==3'd3) && (num==4'd8)) begin
        byte_data1 <= {byte_data1[6:0],byte_data1[7]};
        num <= 4'd0;
        sda_link <= 1'b0;  //sda置为高阻态
        next_state <= ACK4;
        end
       else next_state <= DATA;
      end
    end
   ACK4: begin
     if(cnt==3'd3) begin
      sda_r <= 1'b0;
      sda_link <= 1'b1;
      if(~device_add[0]&(M<MEMLEN))
      begin
        next_state<=ADD2;
        M=M+1;
      end
        else if(device_add[0]&(N<MEMLEN))
      begin
         next_state<=ADD2;
       N=N+1;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 <=STOP;
      end
     end
     else next_state <= ACK4;
    end
   STOP: begin
     if(cnt==3'd1) begin
      sda_r <= 1'b1;
      end
     else if((cnt==3'd3) && sda_link) sda_link <= 1'b0;
     if(cnt_20ms==20'hffff0) next_state <= IDLE;
     else next_state <= STOP;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assign sda = sda_link ? sda_r:1'bz;
//------------写入和读出数据-------------------------
/*always
begin
case(M)
     0: {byte_add,byte_data1}<=16'h0000;
   1: {byte_add,byte_data1}<=16'h0101;
   2: {byte_add,byte_data1}<=16'h0202;
   3: {byte_add,byte_data1}<=16'h0303;
   4: {byte_add,byte_data1}<=16'h0404;
   5: {byte_add,byte_data1}<=16'h0505;
   6: {byte_add,byte_data1}<=16'h0606;
   7: {byte_add,byte_data1}<=16'h0707;
   8: {byte_add,byte_data1}<=16'h0808;
   9:  {byte_add,byte_data1}<=16'h0909;
   10: {byte_add,byte_data1}<=16'h0a0a;
   11: {byte_add,byte_data1}<=16'h0b0b;
   12: {byte_add,byte_data1}<=16'h0c0c;
   13: {byte_add,byte_data1}<=16'h0d0d;
   14: {byte_add,byte_data1}<=16'h0e0e;
   15: {byte_add,byte_data1}<=16'h0f0f;
   default: {byte_add,byte_data1}<=16'h0000;
endcase
end
always
begin
case(N)
     0: {byte_add,byte_data2}<=16'h0000;
   1: {byte_add,byte_data2}<=16'h0101;
   2: {byte_add,byte_data2}<=16'h0202;
   3: {byte_add,byte_data2}<=16'h0303;
   4: {byte_add,byte_data2}<=16'h0404;
   5: {byte_add,byte_data2}<=16'h0505;
   6: {byte_add,byte_data2}<=16'h0606;
   7: {byte_add,byte_data2}<=16'h0707;
   8: {byte_add,byte_data2}<=16'h0808;
   9:  {byte_add,byte_data2}<=16'h0909;
   10: {byte_add,byte_data2}<=16'h0a0a;
   11: {byte_add,byte_data2}<=16'h0b0b;
   12: {byte_add,byte_data2}<=16'h0c0c;
   13: {byte_add,byte_data2}<=16'h0d0d;
   14: {byte_add,byte_data2}<=16'h0e0e;
   15: {byte_add,byte_data2}<=16'h0f0f;
   default: {byte_add,byte_data2}<=16'h0000;
endcase
end
*/
//----------------------------------
//任务
/*
task write_add1 //写地址1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device_write[7];
  4'd1: sda_r <= device_write[6];
  4'd2: sda_r <= device_write[5];
  4'd3: sda_r <= device_write[4];
  4'd4: sda_r <= device_write[3];
  4'd5: sda_r <= device_write[2];
  4'd6: sda_r <= device_write[1];
  4'd7: sda_r <= device_write[0];
  default: ;
  endcase
endtask
task write_add2 begin //写地址2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byte_add[7];
  4'd1: sda_r <= byte_add[6];
  4'd2: sda_r <= byte_add[5];
  4'd3: sda_r <= byte_add[4];
  4'd4: sda_r <= byte_add[3];
  4'd5: sda_r <= byte_add[2];
  4'd6: sda_r <= byte_add[1];
  4'd7: sda_r <= byte_add[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write_add3 begin //写地址3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device_read[7];
  4'd1: sda_r <= device_read[6];
  4'd2: sda_r <= device_read[5];
  4'd3: sda_r <= device_read[4];
  4'd4: sda_r <= device_read[3];
  4'd5: sda_r <= device_read[2];
  4'd6: sda_r <= device_read[1];
  4'd7: sda_r <= device_read[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write_data begin //写数据任务
case (num)
  4'd0: sda_r <= byte_data1[7];
  4'd1: sda_r <= byte_data1[6];
  4'd2: sda_r <= byte_data1[5];
  4'd3: sda_r <= byte_data1[4];
  4'd4: sda_r <= byte_data1[3];
  4'd5: sda_r <= byte_data1[2];
  4'd6: sda_r <= byte_data1[1];
  4'd7: sda_r <= byte_data1[0];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task read_data begin //写数据任务
case (num)
  4'd0: byte_data2[7] <= sda;
  4'd1: byte_data2[6] <= sda;
  4'd2: byte_data2[5] <= sda;
  4'd3: byte_data2[4] <= sda;
  4'd4: byte_data2[3] <= sda;
  4'd5: byte_data2[2] <= sda;
  4'd6: byte_data2[1] <= sda;
  4'd7: byte_data2[0] <= sda;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task*/
endmodule

网友:
这么长代码,你想让人看死吗?每个设备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可以连续读或连续写,有个只能单个读单个写。

网友:
赚钱,赚钱,赚钱

网友:
ctrl+c 然后 ctrl+v
重复16次。

网友:
器件的要求    E2P工艺写入速度比较慢,通常要间隔几个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