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把不同高度的库综合,后段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0-03-24):
同一工艺下,有不同高度的standard cell library可供选择。期望综合时可根据timing ,area的考虑智能选择。但如果这样,后端布局布线是否可行呢?
有经验的大虾出来指点下哈。

网友:
怎么会有这种库啊?怪事,一般都是同一高度的,不然工具难处理

网友:
估计没办法吧

楼主:
90nm一般至少有high speed ,low leakage两种library,他们的高度是不同的。high speed 用在core中
对速度要求较高的。low leakage用在其它非高速的模块中,同时降低leakage。这是低功耗设计必然遇到的问题。

网友:
但是你问题中说的意思是两种library混用。跟在3楼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恩。我的意思是,一个design包括很多模块,其中有些模块是高速的,有些不需要很高速。foundary提供了
几种library,分别可以是高速和low leakage的,那么综合时我把他们都读入,综合后的网表应该是2种库单元都有的。那么布局布线的话,是否有问题?能否实现。

网友:
当然可以实现,就是要放到不同区域而已。对floorplan有要求,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网友(2011-05-03):
我们分区域综合和pr貌似可以完成如上所说,单是整合不可能,12t和9t的单元对接成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