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RR探讨

楼主(2010-03-24):
以前我总是以为,在电源和输出之间如果插入一个电流源的话,那么得到的PSRR性能肯定会很好,但是只是这样以为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又要用到PSRR设计的时候用电流镜代替电流源了才发现PSRR性能还是不行。还有我一直以为PSRR应该是负的才很好,可是通过小信号推导才发现是正的,真的很难理解个中原因。通过推导我反倒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共栅极放大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电路例子

电路例子

楼主:
希望高手路过留下点看法啊

网友:
以前我总是以为,在电源和输出之间如果插入一个电流源的话,那么得到的PSRR性能肯定会很好,但是只是这样以为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又要用到PSRR设计的时候用电流镜代替电流源了才发现PSRR性能还是不行。还有我一直以 ...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将左边的电流镜也画出来。这样的话,PSRR应该是负的。

因为VDD上加小信号时,(低频时,)由于有电流镜,输出支路的电流理论上是不变的,所以,PSRR应该是负的。

网友: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你的推导是完全错误的,你认为VB1,VB2是恒定的,在小信号等效图将它们接地,实际上VB1,VB2产生于bias电路,随VDD同步起伏(同相),削减了M1的净输入电压,所以说,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

网友:
vb1 vb2 变得不好,psrr就被放大了

网友:
期待更加精辟的回答~~~

网友:
Need information on VB1 and VB2 connections.  If the VB1 and VB2 vary in phase with the VDD, then the PSRR will improve. #4 is correct.

网友A:
Need information on VB1 and VB2 connections.  If the VB1 and VB2 vary in phase with the VDD, then the PSRR will improve. #4 is correct.
引用 网友B:

according to your opinions,if vb1 and vb2 always keep constant (as in the case that they are biased by BG )when vdd changes ,the PSRR go down instead of up?

网友: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你的推导是完全错误的,你认为VB1,VB2是恒定的,在小信号等效图将它们接地,实际上VB1,VB2产生于bias电路,随VDD同步起伏(同相),削减了M1的净输入电压,所以说,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同意lgy747的说法~

楼主(2010-05-12):
4#楼主的见解我个人觉得很好,我以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将问题做简单化的处理了,现在想想确实是推导有问题,还有8#楼主考虑的问题也很周全。

楼主:
在我看过的一些文献中,有的仿PSRR是正的曲线,好点的性能达到80dB以上,也有的仿得PSRR是负的曲线最大值一般都在-80dB左右。这一正一负两种PSRR曲线看上去都有道理,正的PSRR可以解释为PSRR衡量抑制作用的当然是越大的正值越好,负的PSRR可以解释为在仿真的时候PSRR表示的是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既然要抑制当然是不放大最好,所以越负代表越有抑制效果。哎,可是这种PSRR曲线我觉得还是统一用第二种好,第二种好实现一些,也是直接的仿真结果,哎,总之是不太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负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表征的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2011-04-22):
回复 楼主:

   xiexie

网友:
因为lz推倒的时候是采用的固定栅极偏置,这当然是共栅极放大器了,应该把左边的电流镜也考虑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
PSRR指电源抑制能力,一般是负值。

网友:
没有bias电路讨论psrr没有意义

网友(2015-09-19):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D(2019-06-04):
引用 网友A:
according to your opinions,if vb1 and vb2 always keep constant (as in the case that they are biase ...

YES, it will be worse. if you use the gm/id methode, you will know this problem cleaarly. If the VB1 and the VB2 are fixed, when the VDD changes, the current source can not keep its current constant. The current will be changed and the situation of you circuit will also be changed. That means the variation of the VDD will affect the circuit. we can say the PSRR is not good.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D:
YES, it will be worse. if you use the gm/id methode, you will know this problem cleaarly. If the  ...

bias 的栅端不能与VDD扰动反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