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ncounter 内实现manual cts

楼主(2010-03-24):
由于时钟数较大,打算手动插时钟数,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
另外,写了一个时钟的spec,比较简单
ClockNetName CLK1
LevelNumber  3
Levelspec  1  1   CLKBUFX20
Levelspec  2  2   CLKBUFX16
Levelspec  3  10  CLKBUFX8
END
问题:
1.如何实现第二级2个CLKBUFX16后面各跟5个CLKBUFX8?
2.如何实现最后一级buffer后面的D触发器均匀分配 ?
3.时钟有门控单元,怎样使时钟穿过门控单元?
谢谢!

网友:
我对楼猪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74hc573|89c51|msp430|74ls164]

网友:
没有用过encounter

网友(2011-01-11):
同问,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encounter 自己可以认识gate clock的吧

网友(2011-12-20):
咋没高手回答呢?期待答案中

网友:
门控工具会自动识别的
没这么处理过,一般都是约束好几个参数,让工具自己去处理

网友:
clock gate自动识别的,穿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