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平台的充电原理?哪位懂得的朋友说说。

楼主(2010-03-24):
现在在搞mtk平台的手机开发。

发现有些锂电充不起来。大家都知道锂电过放会进入保护状态,并且如果要激活的话需要一个电压。我的发现MTK的手机在只插火牛不插电池时充电触片的电压只有2.9V,应该是芯片默认值来的。我认为是这个2.9V的电压相对某些过放的锂电来说有点低了,根本激活不了它。

有朋友知道MTK在充电这一块是怎样的吗?麻烦解释一下。或者提供一些文献Look look。谢谢啦!

网友:
电池相当于个负载吧,没接时候电压应该不准吧

网友(2010-12-29):
不使用电池的话,充电电路没有接负载,他的输出脚应该是一个比较随即的信号。你可以拿过放 的电池串万用表尝试一下,看是否有涓流或者恒流充电过程出现。接着在考虑问题

网友(2011-02-10):
想看他输出稳定的时候的电压,可以接一个220uF或者更高一点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2014-02-24):
不带电池时充电电压各个IC是会有区别的

网友(2014-03-26):
太专业了我是新手

网友(2015-05-17):
MTK的做法其实在开机读电压值,用的电路中常用的开路电压法去读取电压值,读取的值和RTC记录的值相比较,一般在30%之内都是以RTC记录的值来准,主要是因为是因为开机时电压变化有点大,读取的值不准,通过开路电压法读到的值在通过MTK自带的ZCV表格来比较,来获取实际的电量值,当然上面所说的哪种情况是以因为电池都有个预充电压,一般是3.3V,每个电池不一样,低于3.3VCPU是不工作,也就是所有过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