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具体什么是时钟树啊?

楼主(2010-03-24):
本菜鸟刚刚步入数字后端,大概了解时钟树是一个控制全局的始终网络,用来使电路不至于出现时钟延迟的,但具体原理还是没找到资料,有没有大侠可以出手把这个东东讲清楚一点,感谢了~~~~~~

网友:
实际上时钟树首先保证没有max-transition,max-capaciatnce violation在时钟网络上,然后尽可能保证任意两个末点偏移最小。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0-11-16):
不懂呀,有没有达人讲解下

网友:
满足clock skew,不至于clock到每个FF的时间差别太大~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275380-1-1.html
看看这个文档。。。。我也在看。。有什么问题相互交流

网友:
时钟树,是个由许多buffer cell平衡搭建的网状结构,它有一个源点,一般是clock input port,也有可能是design内部某一个cell output pin,然后就是由一级一级的buffer cell搭建而成,具体的多少级,根据你的设置以及所使用的单元而定,目的就是使所用终点的clock skew(一般最关心这个)、insertion delay以及transtion了,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2011-04-11):
没看明白

网友(2016-03-07):
大神们解答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skew过大,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2017-05-14):
百度百科上面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