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是否有比较熟悉用Voltage Storm和SOC结合做Power分析的Flow哦?

楼主(2010-03-24):
是否有比较熟悉Voltage Storm和SOC做power 分析的Flow哦?

请教

网友:
你加我吧  645844508

楼主:
请问Encounter下怎么直接调用VoltageStorm哦?

我菜单里都没有找到。

网友(2011-01-22):
Voltage Storm做出来的数据,完全依靠于Library本身的精度,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cadence都改推EPS了,如果公司有钱,用redhawk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