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用于LC-VCO的电容管的C-V仿真

楼主(2010-03-24):
本人最近在接触LC-VCO, 变容管用smic.18mmrf CMOS工艺的积累区Nmos变容管。即栅接正级,N+的源漏接负极。
用sp仿真,谐振频率在4.9G上下.PORT加直流0.8V以及幅度为0.6V,频率4.9G的正弦信号。
变容管一端接PORT,另外一端接变量电压。用sp仿真。对变量vd进行sweep,用YP看Y11的虚部,然后除以2π除以4.9G,得出电容。电容图在下面。结果发现0到0.4V的范围,斜率居然还略大于0.
感觉是不是仿真方法有问题。而且为什么Vgs为正时(耗尽区),电容大。Vgs为负时(积累区)电容小?跟一般的电容C-V特性不一样嘛。谢谢指教。

SP仿真电路

SP仿真电路

port 设置

port 设置

电容C-V

电容C-V

网友:
RE: 请教下用于LC-VCO的电容管的C-V仿真

完全没必要这么麻烦,具体仿真C-V特性的方法看我发的这个帖子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079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我看了那篇PDF,他仿真的只是直流op下的Cgg,但实际中,变容管一边接的是高频正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