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过tsmc18rf工艺的请帮个忙吧!

楼主(2010-03-24):
调用tsmc018的pdk中库tsmc18rf的cell,spectre总是把cell名当成model名,然后告诉我:
: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        input.scs:M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pmos2v.
:        input.scs: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可是pmos2v和nmos2v明明是tsmc18rf库中我用的两个管子的cell名称啊,两个管子的中Model name应该是pch和nch。

PDK安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论坛中也看到有这类错误的,不过没有解决的办法!

希望遇到过这种问题的xdjm们交流交流吧!!!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shell里面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学长,我想问下怎么改shell,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0-06-10):
在哪和可以下tsmc18rf的库?楼主可以共享一下不?

网友:
论坛上就有.....嘘,小声点。

网友:
给个链接?

网友(2010-09-10):
请问要怎么解决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7-13):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具体在shell里面怎么调

网友(2011-09-25):
回复 网友A:

学长:我也想知道如何设置shell啊?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08-10):
同问,真的不知道怎么着手

网友(2014-03-05):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调整shell的,要添加什么语句或命令呢?

网友:
you should include the model session in your model path

网友(2014-07-31):
可以修改input.scs中的nmos2v变成nch,也可以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
From ADE LSETUP>>Model Libraries , and chose /PDK_DIR/models/spectre/tsmc18rf.scs

Make sure that you attached your library to tsmc18rf

网友(2015-10-09):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08-09):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一点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被困扰有段时间了,谢谢

网友(2017-06-02):
求告知详细的操作 attach 库和添加scs都不行啊,部分模型还不能用

网友(2018-06-11):
您是如何解决的?能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