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load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4):
set_load的值根据什么来确定?

网友:
根据外面接多大负载吧,是一个电容值。

网友:
2楼的能否给个列子

网友:
看帮助文件

网友:
看看你的库文件的典型门的input 电容值,如果输出端口允许接4个AND门,就用4倍AND门的电容值

网友(2013-01-08):
楼主能说说set_loda怎么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