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压控晶振

楼主(2010-03-25):
这个电路分成三部分,晶振vcon电压典型值1.4v,不理解D触发器的作用,D触发器输出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去掉D触发器可以吗?

网友(2013-07-05):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那个D触发器的功能是实现一个类似于PWM脉宽调制的功能,经过后面的积分电路,得到一个连续的模拟电压调整VCO的。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