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v_transaction与cov_transaction_beat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0-03-25):
我在做覆盖率的学习中在一个class里遇到这么两段代码:
(1)
// Transfer collected covergroup
  covergroup cov_trans @cov_transaction;
    option.per_instance = 1;
    trans_start_addr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addr {
      option.auto_bin_max = 16; }
    trans_dir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read_write;
    trans_size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size {
      bins sizes[] = {1, 2, 4, 8};
      illegal_bins invalid_sizes = default; }
    trans_addrXdir : cross trans_start_addr, trans_dir;
    trans_dirXsize : cross trans_dir, trans_size;
  endgroup : cov_trans
  // Transfer collected beat covergroup

(2)
   covergroup cov_trans_beat @cov_transaction_beat;
    option.per_instance = 1;
    beat_addr : coverpoint addr {
      option.auto_bin_max = 16; }
    beat_dir : coverpoint trans_collected.read_write;
    beat_data : coverpoint data {
      option.auto_bin_max = 8; }
    beat_wait : coverpoint wait_state {
      bins waits[] = { [0:9] };
      bins others = { [10] }; }
    beat_addrXdir : cross beat_addr, beat_dir;
    beat_addrXdata : cross beat_addr, beat_data;
  endgroup : cov_trans_beat
可是我发现这两段代码基本一样啊,里面有什么具体含义不一样呢,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覆盖率点的定义都不一样,怎么看出来代码会一样?应该是针对两个不同的transaction进行的覆盖率统计吧。

网友(2010-05-03):
覆盖率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