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manager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25):
重新装了Xmanager之后,发现每次新启动程序或者打开诸如xterm之类的时候,都会在xmanager窗口之外新生成一个窗口,怎么才能让新窗口生成在xmanager主窗口内呢?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能不能贴个图看一下,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额, 就是说,windows系统下用xmanager连到工作站上,会打开一个窗口,对吧。打开一个terminal,用这个terminal再打开一个xterm,那么一般来说,这个terminal和xterm都是在xmanager窗口里的,而不是又新出现一个新的windows窗口(xterm)。。。。
我当时重装了一下软件,问题消失。所以没法截图出来。
但是还是想搞明白。想想应该不是安装的问题,那个应该是歪打正着了。

网友:
i also use xmanager, the issue u described never happened to me. so can't help :-(

楼主:
感谢楼上。继续期待……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2011-09-14):
默认是多窗口形式,只需要在“属性”中设置为单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
用vnc viewer吧,

xmanager/ Exceed / HummingBird 都淘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