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t_clock_latency中的-early -lat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3-25):
rt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For setup analysis, Design Compiler uses the late edge for the launching flip-flop and the early edge for the capturing flip-flop. For hold analysis, Design Compiler uses the early edge for the launching flip-flop and the late edge for the capturing flip-flop.
有没有高手能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很是迷惑
还有在做dc时,主要用会到哪些clock constraints?

网友:
你要现搞清楚sta中setup/hold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呵呵, 楼上的一语中的.
楼主最好能画一个图好好分析一下setup和hold的分析方法, 无论是dc, pt还是icc在分析timing是default都是用worst的情况来check的.
set_clock_uncertainty

网友:
能不能详细些?

网友(2011-03-02):
回复 楼主:

网友:
setup时候,要early的时钟沿,就是加紧setup path的约束。
hold的时候,要late的时钟沿,就是加紧flop之后的时间约束, 很容易理解

网友(2011-04-15):
看过看过!

网友A(2014-03-31):
6楼说的 东西估计他自己都不明白
我说一下吧,有错的地方给指正。简单举个例子 :
set_clock_latency  4 -source  -early ....
set_clock_latency  5 -source  -late....
在计算setup 的时候 : launch clock 上的latency 用的是5,capture clock上的latency 用的是4.
在计算hold 的时候:    launch clock 上的lactency 用的是4,capture clock的latency 用的值是5.
其实就是加紧约束

网友(2019-11-07):
引用 网友A:
6楼说的 东西估计他自己都不明白
我说一下吧,有错的地方给指正。简单举个例子 :
set_clock_latency  4  ...

看翻译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但有点疑惑的是,对于同一个外部时钟,其source latency应该只能是要么是最小,要么是最大,怎么可能会大与小的情形同时出现呢?按照楼主的意思,进行setup分析,launch用了late, latch用了eraly; 对于holdup分析,launch用了early, latch用了late; 这不是延迟最大与最小同时出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