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做过ip core?可否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25):
求助,自己做过一些工程了。想做个ip。把东西封装了给别人用。不知道高手怎么做的。除了仿真。综合。还要用什么软件? 怎么加密?如果有ip的源码麻烦传一个。谢谢

楼主:
没人搞过类似的东西吗?

网友:
你太天真了

网友:
我也想实现这个,同问。知道有一种是只提供对方网表文件。。

网友:
IP core 有三种,当然,这你是知道的,就不知道你要做哪种?软核好做,硬核、固核难度递增。

楼主(2010-04-26):
我想做到rtl级就可以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或者对源程序进行加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