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一段命令的意思

楼主(2010-03-25):
“value(VT("/Vout") 1e-07 ? histoDisplay nil ? no0fHisBins 1) -value(VT("/Vout") 5e-08 ? histoDisplay nil ?no0fHistoBins 1))”   请高手指点这个命令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我理解的是用前面的电压值减去后面的电压值。但是其中的细节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比如histoDisplay, nil 命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 计算器里面的公式,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应该是两个瞬时电压相减

网友:
两个不同点的电压值(时间点或其他)相减,后面应该是显示方式!
看看你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