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学习求助

楼主(2010-03-25):
初学者,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sn_intern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个错误怎么改啊,谢谢帮助

网友:
你用的是 asn1c compiler么?
看这个是否有用 http://www.gidforums.com/t-15341.html

楼主:
是的,在做一个编译器

网友(2011-07-24):
那就找到asn_internal.h
当然如果有函数原型声明的话还需要找到相应的库文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