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ion about set_toggle_region when I work with saif

楼主(2010-03-25):
I have created the forward annotation file in dc_shell (/rtl2saif
forward.saif/) and import it into modelsim by dpfli.so library using
the command "vsim -foreign "dpfli_init
/lsc/synopsys/syn-2005.09/auxx/syn/power/dpfli/lib-linux/dpfli.so" -c
-quiet tbgen" with no problems

Modelsim reads ok that file but when i try to set_toggle_region i have
a lot of message like:
"can't find signal error...skipping "

so the back annotation file is almost empty (toggle_report back.saif....)
Anyone knows where is the problem?Thanks for you help

楼主:
I have solved it,not dpfli.so,it is libvpower.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I am not very sure!

网友(2010-05-29):
2# TomPaul Thank u very much! I'll try your means!

网友(2011-02-23):
回复 楼主:

    Is the  foreign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still the dpfli_init?
    I use the command:
vsim -novopt -foreign "dpfli_init /eda/synopsys/dc/auxx/syn/power/vpower/lib-linux/libvpower.so" -c -quiet test

But the result is:
# ** Warning: (vsim-FLI-3159) Failed to find foreign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dpfli_init' in FLI object file "/eda/synopsys/dc/auxx/syn/power/vpower/lib-linux/libvpower.so".

What can I do?

网友(2012-05-20):
回复 楼主:

同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