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 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0-03-26):
求助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其diferentiators 的工作原理,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56`I`ATE1$P2SD(YR}P@~O.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需要说明下背景吧?那个vcntl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vcntl是共模反馈部分的,稳定输出共模电平的,对这个diferentiators原理的分析影响是不大的

网友:
感觉M1 M6,有那个电容后,DC的时候就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
Cd 抑制共模信号,Rd提供共模电压,属于最简单共模反馈电路形式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是怎么实现的时域微分,这位高手您能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模反馈部分 我没贴出来,这是diferentiators部分原理图

网友:
假定电流变化影响的vgs变化较小
那么:vc=vp-vn
电容电流:ic=c*d(vp-vn)/dt
电阻电流:ir=ic
电阻电压:vr=r*c*d(vp-vn)/dt

nmos:10/2   pmos:30/2   c:10p   r:1k   vp(2.4 2.6 0 5u 5u 0 10u) vn(2.6 2.4 0 5u 5u 0 10u) vcntl=1.05
(我也是调着玩的,没学过这个电路,是根据模电的那个差分电路来分析的。电容太大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会出现输出同输入同时变化,这个没搞明白,呵呵)

没电容,哪来的差分呢?

网友:
vout=s*Cd*Rd*vin,可不就是微分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