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ycloneII中差分信号如何输出

楼主(2010-03-26):
大家好,我想用cycloneII输出两对差分信号(一对为时钟,另一对不是时钟),是不是只能通过PLL输出,还有无别的办法,先谢过

网友:
等待其他高手解答

网友:
用OFDDR打出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PLL的,找一对查分对的管脚,约束文件中加上约束。

网友(2010-06-30):
采用ODDR的方式,以寄存器的形式输出去,这样的好处是差分时钟与差分数据寄存器的位置差不多,这样它们到输出的 delay更接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