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看到的资料都是MOS管的ESD保护能力要强于二极管。电源到GND之间用MOS做保护好呢,还是用二极管好?为什么?

网友:
我接触到的片子都是用二极管做的,但是我也没有具体研究过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因为mos管可以snapback,diode不能

楼主:
我也看到都是用二极管做VDD到GND保护的。为什么不用MOS呢,效果不会更好吗?
bluesmaster:MOS有snapback不是更好吗?为什么VDD到GND不用MOS呢?

网友:
请问二极管怎么做?反向?还是用几个二极管叠加起来?
我们一般都用mos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回答下,具体情况具体定吧。首先你要知道ESD发生的模式,要保证各种ESD stress情况下都要有泄放通路。IO对地或电源之间都可能发生正负脉冲的ESD应力。
举例来说 IO 对地之间打正的ESD脉冲,如果是采用MOS的防护方案,那么有两条通路:1. IO to GND (NMOS的寄生BJT效应,有snapback现象);2. IO to PMOS to Power Clamp (between VDD and GND), finally to GND.
如果是diode,那么只能依靠第二条路径来泄放ESD电流了,因为CMOS工艺下二极管的方向ESD泄放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击穿电压也比个高。所以用二极管的话,电压与地之间的Power Clamp一定要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恰恰反之,电源对地之间我看到的都是NMOS做的Power Clamp居多,GND PAD也会加二极管,或者NMOS管接成的二极管,其实就是GGNMOS了。
并不是说snapback就好,其实不然,很难仿真,反而non-breakdown的Device作为ESD器件比较好把握。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OS工艺中,二极管有好几种
1. MOS管来做
2. BTJ管来做
3. P+/Nwell二极管
4.N+/Pwell二极管

都希望用正向来泄放ESD大电流,如果电源和地之间正向使用,考虑到漏电流,要叠加起来使用

楼主:
zhukh:
我看到的都是I/O口对VDD和GND用的MOS管做ESD保护。VDD到GND用的是二极管。没有看到过VDD到GND用MOS管的。不知道有什么道理。

网友:
图表是工程师的语言,没图问得人问不清,答得人也答不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工艺,采用的是何种二极管,是怎么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的,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按照人家的layout来的?
二极管也能做电源到地的防护的,只是我一般不会这么做

网友:
i agree what you said, a picture can win a thousand words.

   对于内行来说,简单的问题不需要图来辅助说明
   对于外行来说,必须图文并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回答下,具体情况具体定吧。首先你要知道ESD发生的模式,要保证各种ESD stress情况下都要有泄放通路。IO对地或电源之间都可能发生正负脉冲的ESD应力。
举例来说 IO 对地之间打正的ESD脉冲,如果是 ...
引用 网友C:

Hi, zhukh,

对于bicoms或者bcd工艺,是不是纵向bipolar器件是ESD保护更好的选择?

网友:
ESD保护的做法,确实很高深,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hi magicdog
我本人没有BICMOS和BCD工艺的经验,所以没发言权。
不过可以讨论下,CMOS工艺下也做过PNP的BJT的,是把它接成了二极管来用,至于它的snapback特性,我没有测试过。
BJT没有栅极,不存在它自身栅氧气击穿的隐患,而且其β值也大于lateral BJT,触发电压也许会低于同工艺下的GGNMOS管子,我想应该是优于NMOSFET。
but i am not sure

网友(2010-06-10):
VDD to GND 用MOS做的Power clamp

网友:
有意思,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hi magicdog
我本人没有BICMOS和BCD工艺的经验,所以没发言权。
不过可以讨论下,CMOS工艺下也做过PNP的BJT的,是把它接成了二极管来用,至于它的snapback特性,我没有测试过。
BJT没有栅极, ...
引用 网友C:

zhukh is a nice guy.
Solute!

网友:
BCD因为DMOS做ESD管的snapback voltage and current is poor, some times need BJT or just diode for I/O ESD protection.

网友(2013-11-03):
楼主您好,我想弱弱地问一下,snapback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弱弱地问一下,snapback啥意思?

网友:
见到的都是NMOS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