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环路滤波器的相位裕度

楼主(2010-03-26):
有没有计算环路滤波器相位裕度的公式或软件!
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 还是自己推到吧

网友(2010-08-31):
如果有的话,同求

网友:
写传递函数,分析极点与零点与0dB点的关系
或直接用matlab画出开环传递函数的幅度与相位,观察之...

网友(2015-03-22):
好像之前看到一个资料时这样的,假设C2/C1=b,那么相位裕度Phase margin=atan(sqrt(b+1))-atan(1/sqrt(b+1))

网友(2023-06-27):
写出传输函数,用matlab函数可以计算出来;或者写出传输函数,求gbw,极点,再根据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