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7下安装hspice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楼主(2010-03-26):
我在windows7下面安装了好几次,但是无论这么设定好像都不行,总是少几个文件,不知道是安装软件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2010-05-24):
哪里可以下啊?

网友(2010-10-20):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hspice
你试试hspice200909。。

网友:
找了好久了   哪有下的啊

网友(2010-11-26):
should use 09 or above.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喔

网友:
额 我正在下呢 不能用就惨了。。。

网友(2010-12-26):
我就是用win7,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和xp一样
我用的是hspice2009.03

网友:
是不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我也想用0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