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不重要了吗?

楼主(2010-03-26):
现在运放不重要了吗?
实验室的师兄说运放的失调,噪声等,对于运放的零极点增益很忽视。
我觉得运放的失调,噪声是挺重要,但是对于基础很差的人来说,零极点、增益等基本电路问题可能就是一种挑战了,我觉得零极点、相位裕度等基本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否则模拟电路上也不会花大量的篇幅用于基本运放的分析设计了
求高手意见

网友:
应该挺重要的吧

网友:
现在运放不重要了吗?
实验室的师兄说运放的失调,噪声等,对于运放的零极点增益很忽视。
我觉得运放的失调,噪声是挺重要,但是对于基础很差的人来说,零极点、增益等基本电路问题可能就是一种挑战了,我觉得零极 ...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我来说说吧

基础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的掌握,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你做到后来就知道了,很多电路都是由电流源、运放、反馈和一些滤波组成的。

高速高增益的运放还是比较难设计和调试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高手

网友:
你师兄所说的运放噪声,失调等分析,都是建立在零极点,带宽,增益等基础上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打好基础才对

网友:
你是哪个实验室的啊,怎么有这么无知的师兄

网友:
没有好的运放,怎么做pipeline ADC, PGA, filter ...
低电压,高速运放,很考验基本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觉得形成了自己风格后,做opamp就会模式化了
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裁剪
个人感觉opamp的结构还是比较固定
根据不同的应用选用合适的opamp就好
但是基本的zero/pole,phase margin, noise, offset什么的还是要搞清楚的
感觉基本的做好了,还是应该往整个block/module, IP or system发展比较好

网友:
嘿嘿,其实你师兄可能对那些懂的多了,就说noise offset重要,
实际上它们确实也重要啊,你的增益,频率,直接跟它们相关,因此需要tradeoff啊。
offset版图的设计很关键,无法避免的。这个需要auto zero,chop,反馈,ac coupling等方法来解决。

网友:
说白了,两个基础的东西最重要,一个就是运放,这当然是它的基本概念得掌握好,还有一个就是反馈了,掌握好这两个了,再加上一点儿系统的观念,这是做好模拟设计的要求吧

楼主:
可能我们的关注点不同吧,他基础好,更注重噪声,失调等,我基础不扎实,弄清楚零极点都觉得不错了

网友:
听说运放是analog ic的根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觉得形成了自己风格后,做opamp就会模式化了
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裁剪
个人感觉opamp的结构还是比较固定
根据不同的应用选用合适的opamp就好
但是基本的zero/pole,phase margin, no ...
引用 网友C:

对于某种系统,opamp 结构是比较固定。比如说continous-time line driver 就不好用在pipeline 常用的一级gain-boost amp.
而且,工艺不同,同样的opamp 结构也许就做不到同样的性能指标了。这个时候就要调整结构了。
没把基础打好了,怎么去往IP/block 发展呢?

网友C:
对于某种系统,opamp 结构是比较固定。比如说continous-time line driver 就不好用在pipeline 常用的一级gain-boost amp.
而且,工艺不同,同样的opamp 结构也许就做不到同样的性能指标了。这个时候就要调整结构 ...
引用 网友B:

哈哈,基础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是应该鼓励同学们在打扎实基础的同时,向系统方面发展
那毕竟是更高的层次么,有些公司或学校只让一个人一直做某个东西,分工很明确,感觉比较枯燥,时间一长容易使人倦怠,哈哈,又扯远了
对于不同的工艺,会有挺大的差别的,那会牵扯到整个IP的设计,就不仅仅是opamp了
比如tsmc45lp的工艺,low power是好,但那只是对数字设计,对模拟设计就挺痛苦的
device threshold太高了,lvt mos的vth都快接近0.5了,1.1的电源
gain-boost opamp不行了,换2-stage opamp,结果就是speed/power/noise个方面都是严峻考验了,连做个传输门都挺郁闷。
所以对于一个不同的工艺,就要去考虑整个系统的一些参数了
这时候就要看见树木,也看见森林
最好是熟悉每一棵树木,掌控整片森林

网友:
都重要,就像吃饭和穿衣一样。

网友:
我觉得很重要。。。。。   个人觉得运放搞透彻了,做起其他的系统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2013-11-24):
又有人挖坟了,呵呵,多少年前的帖子啊

网友:
17#
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桥君最爱挖坟了···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这边主要做逆向的dcdc,在平时做项目的时候基本不会考虑失调和噪声的,我自己的理解是dcdc对于模块的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速度也不快,所以失调和噪声对于整体性能来说影响比较小,当然这是建立在良好的版图布局基础上的哈。但是做一些高精度、高速的电路,我觉得失调和噪声肯定是要整点考虑的。

网友(2014-02-23):
3x 4 sharing

网友:
运放不是最基础的吗?网上有个牛人写自己的找工作面试经历的,问的都是运放。

网友:
每个参数都很重要,看你用在的系统中关注哪方面的参数需求,各个参数间相互折衷。只有理解各参数的影响,才能有针对性的优化。如果把对运放的理解比喻成8层楼,也许你师兄是站在4楼,你是站在2楼。不过打好基础很重要,反馈和补偿搞清楚了,你对运放的理解也有质的进步了。

网友:
是啊,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或者是整个系统的要求不同,一般不会对功放进行全方位的限制,那样的系统设计就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