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

楼主(2010-03-26):
最近正在做环形振荡器,要求的调节范围在25MHz到500MHz,但是我做的只能调节到250MHz到850MHz。我想设计时留点裕量,所以希望调节范围在1MHZ~700MHz。

请问如何增大环形振荡器的调节范围?

网友:
多做几个Oscillator,然后并起来。

网友:
纯粹VCO或ICO跨一二十倍的频率范围比较合适吧,你要1M到700M,跨700倍,相当于V to f或I to f的增益非常大,那么小的Vctrl/Ictrl变动就会引起f大的波动,不是啥好事情。
必须结合digital的控制,通过改变级数,增加范围

楼主:
纯粹VCO或ICO跨一二十倍的频率范围比较合适吧,你要1M到700M,跨700倍,相当于V to f或I to f的增益非常大,那么小的Vctrl/Ictrl变动就会引起f大的波动,不是啥好事情。
必须结合digital的控制,通过改变级数,增加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位仁兄说的很对。我的VCO是用在锁相环上的,结合数字控制我还是有点不清楚的,请问高手可否继续指教一二或者推荐一篇文章让我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在节点处加点电容,这些电容用开关控制,就可以将频率降低。

不过,要保证这时的增益还能够振起来。

网友:
4楼回答的很好,很到位,可以使用组合开关开控制三态门来短路反相器的个数,如果想自动控制vco的频率,可以考虑用PLL的控制电压和AD结构来控制,这样就有些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导,我想我应该心中有些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