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如何查看MOS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0-03-27):
请教各位,如题,我做了DC分析,但只是显示各点电压,怎么显示MOS管的是饱和还是线性及截止???

网友:
我记得有可以看工作region的地方,是以数字1、2、3等表示不同的区,你找找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0: cut off
1: linear region
2: saturation
3: subthreshold

网友:
Yes.. Amd you can use print result or annotate DC operation point. That you can see the detail resul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我也学到了,谢谢!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就是我也学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0-05-24):
这个第一次知道,原来都看vgs,vth值,累死了,受教

网友:
AMS----Results----Circuit conditons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代表什么?

网友:
自己在设计的过程中估计下酒可以了。

网友(2010-09-09):
谢谢各位~知道了~~

网友:
看region不直观,可以看vds和vdsat。
vdssat一般是vgs-vth

网友:
要看是否是饱和区,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print-circuit conditions这项,可以一次查看全部的晶体管是否处于饱和区

网友:
天天都有新知识啊~

网友:
在result brower 里面可以看到晶体管等器件的参数。

网友:
二楼是牛人那!

网友(2010-10-21):
请问下在什么地方可以知道print所有项的意义啊?

网友(2011-01-13):
多谢各位了,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11-06-24):
region 这个可以仿真出来的

网友(2011-08-04):
学到了,多谢

网友(2012-05-23):
我记得好像可以直接看出来,饱和的话可以把器件高亮,只是忘了怎么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2012-08-07):
受益良多,谢谢了。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以前通常是自己去判断的

网友(2012-09-18):
Thank you for your instantaneous help! simple and clear!

网友(2014-04-03):
学习了, 好办法

网友:
学习了啊,真是大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这个没有呢?

网友(2014-08-26):
学习到了新的知识啊!

网友(2015-03-18):
能在电路图中直接显示吗

网友(2015-04-17):
哇,这种小细节的点太赞了

网友(2015-12-08):
回复 网友B:
请问 这个窗口怎么打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DC仿真中Annotate 底下DC point那个按钮是灰色的不能选中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6-10-19):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7-04-08):
在仿真环境工具栏中选择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然后用鼠标选择你要看的器件,就会打印出该器件的直流工作点和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想请教个问题。我想仿真rail to rail 运放的恒定跨导,现在想把输入对管的gm扫描出来。不知道怎么扫描出来,求教。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F:
你好,是在ADE->result->circuit conditions里面设置?但是并没有region的参数啊,请问大神怎么弄的?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2# moisten

0: cut off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3-20):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下;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