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用Cadence仿真基准源和运放的PSRR

楼主(2010-03-27):
rt,怎样让纵坐标就是PSRR?谢谢指点

网友A:
电源地ac加1,直接出来可以通过计算器这强大工具来处理嘛。实际上我觉得用tran仿更靠谱

网友:
通过计算器来处理

网友:
麻烦各位高手说清楚些啊!

网友(2011-06-25):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现在正使用tran 来仿真PSR。
    激励是在电源上加了一个小信号方波,频率为1KHz
    仿真完成之后用matlab做FFT分析。
    问题是输出功率怎样计算呢?

网友(2011-08-02):
不清不楚的

网友:
我一般用xf

网友(2012-06-05):
计算器老是报错呀,怎么回事1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04-27):
小白菜 我也不会 也没看明白啊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ac加1,直接出来可以通过计算器这强大工具来处理嘛。实际上我觉得用tran仿更靠谱 ...

用tran是指直接在电源上加一个VSIN电源看输出电压的波动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