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Quartus II 是否支持文本的testbanch

楼主(2010-03-27):
请问Quartus II 是否支持文本的testbanch进行仿真?多谢!

网友:
支持,写完后将其设置为顶层文件即可,和原理图是一样的

网友:
在qs  中用testbanch~~~没有吧

网友(2011-05-15):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有 在设置里面有个仿真的选项 你可以启用testbench 指定它的顶层文件 位置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