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样从一个数字码流中解调出关注的信号?

楼主(2010-03-28):
请教大家:
1。怎样从一个实时的数字码流中解调出关注的信号谱线幅度?
2。其实仅关注一个确定频率的谱线幅度。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次请大家出招帮帮小弟。
是不是大家都觉的很容易?还是确实没有作过?
不管如何,即使是看贴的兄弟也要一并感谢。

网友:
实时的数字码流
什么样的啊,有没有帧结构啊

楼主:
没有帧结构,
1。从时域看:一个N位的数字码,实时地从一系统中输出。
2。从频谱看:一个已知频点f0的信号夹在一片噪声中(如附图)。
3。目的:     以最小的代价检测f0处信号的幅度。
4。方法:     哪些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