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estbench中使用了$vcdplusfile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innitial begin
       $vcdplusfile("./fir.vpd");
       $vcdpluson(0,test_fir);
       #runtime $finish;
       $vcdplusoff;
end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求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
把test_fir这个module以及其下面的所有hierachical信号dump到fir.vpd文件中
这个是synopsys DVE用的波形文件

网友(2014-07-17):
按照这个无法产生VPD啊,楼主怎么做的?请指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