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解析一下这个环路!THKS!

楼主(2010-03-28):
帮忙解析一下这个环路中每个元件的作用!!!!
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不能是pll里面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到VCO的环路滤波器

网友:
应该是PLL的offchip LPF,但里面的R119,C131起啥作用啊?哪位大牛说说

网友:
电容值太大了啊

楼主:
是PLL offset的,但是能否解析一下R119,C131起啥作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L到VCO的环路滤波器
引用 网友B:

又被我猜对了,直觉直觉。。。
推了一下传输函数,加的这两个电阻和电容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主要是这个c131的电容,并没有增加环路zero/pole
只是对开环第三极点有影响,或者说是微调了一下吧
没什么特别的,不要在意

楼主:
谢谢!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测试环路滤波器的相位裕度?有没有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测试环路相位裕度好像还没有听说过,
由于开环才有相位裕度这种说法,而且通常是通过模型得到的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实用分立元件和一些VCO芯片搭的PLL,还是自己设计的PLL芯片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芯片,那么像环路带宽,相位裕度等参数自己预先调试好的
如果是实用一些分立元件和芯片搭的PLL,那么系统参数是需要根据各个芯片的参数计算得到
但是如入选用像ADI等公司的东西,他们好像有专门的软件来辅助你的设计,元件可以从他们的library调用,还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