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的filter design&analysis tool产生的滤波器程序怎么在FPGA应用

楼主(2010-03-28):
想做一个低通的fir滤波器,用matlab的filter  design&analysis tool产生verilog程序,但直接编译不成功。“ cannot synthesize non-constant real objects or values”
好像是说不支持浮点数,如果想在FPGA里调用这个滤波器,该怎么做?

网友(2011-04-28):
把浮点数改成定点数喽 直接拿过来用是不行的 只能作为参考 况且结构上也没有什么优化

网友(2014-03-11):
就是个参考,看看滤波器的结构,具体实现还是自己做吧,不能让matlab什么都能做啊

网友(2015-01-12):
这到是,必须将浮点数转成定点数,做coe文件才可以